请教PLC控制伺服电机速度怎样编程

楼主(2008-05-09):
请教PLC控制伺服电机速度怎样编程,速度能随意调整,要正反都能转动停止。请前辈们指点!先谢
了。
chzy_114269@163.com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哦?

网友A:
我也想要...

网友B:
怎么没大侠指点啊

网友C:
是啊 把程序写出来 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
没有实际编过啊。PLSV指令可以不?

网友E:
我公司用的是东方马达电机及控制器,用控制器可调转速,呵呵,

网友F:
ld x0 按住x0
plsy d0 k0 y0 以d0值频率输出无限量脉冲, x0持续no
ld x1 按住x1
out y1 转动方向
ld x2
add d0 k10 d0 加速
ld x3
sub d0 k10 d0 减速
变化一下,差不多的意思
ygwpxq

网友G:
要编这个程序,必须理解透伺服说明与应用,要用到的东西多,还是要请站长给我们上课,我就这伺服搞砸,您们能请到高人吗?
ygwpxq

网友G:
编程的难度就在模拟量,PID,通讯,数模与模数等方面的,

网友H: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和伺服控制器。都是有区别的。我以前用FX1N控制两台东元伺服,感觉写起来还不是复杂。
ygwpxq

网友G:
会的不感兴趣,我们不会的
,
没有高人指点咋办?

网友G:
您能否上传个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有空到这边来玩,我请客。谢谢!

网友I:
很想学习下~~那位高人指点一下FX1N控制松下伺服的准确定位和速到啊!!

网友J:
参考FX编程手册电子版的335后那几页,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K:
貌似伺服定位那几个程序 都可以DRVI DRVA PLSV

网友L:
发个实际设备正在使用的程序,是FX2N驱动多台三菱伺服控制器的,一个速度合力矩控制的生产线。有完整的注释。
描述:发个实际设备正在使用的程序,是FX2N驱动多台三菱伺服控制器的,一个速度合力矩控制的生产线。有完整的注释。
附件: FX2N驱动多台三菱伺服带注释.rar (12 K) 下载次数:320

网友M:
九楼的写个看看吧!  我也很想看看呀!特别需要!!!!!!!!!!!!!

网友M:
26楼的真是好人呀!

网友N(2008-09-06):
伺服电机有多种控制方法和控制模式(位移、转矩、速度)
用得较多的就是发脉冲控制 伺服电机是一个接收数字脉冲然后将脉冲转换在位移的单位 如果要改变伺服电机的转速只要改变发出脉冲的频率就可以了
如果是三菱的定位指令在运行的过程中是不能改变速度的(位移控制模移)
如果是用模拟量控制的只要改变模拟量就行了(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O:
为什么打不开26楼下载的文件

网友P:
是用伺服专用模块还是运动CPU?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网友Q:
引用 网友M:
26楼的真是好人呀!

网友R:
学习好东东,我顶高手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S:
引用 网友Q:

网友T:
速度可以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U:
ddrvi 指令 D8146指定最高頻率 D8148指定加減速時間 詳細可以看定位控制手冊篇

网友V:


网友W:
还是要把程序写出来才能更好的理解哦

网友X:
用很多指令都可以搞定呀 F57 plsy F59 PLSR F158 DRVI F159 DRVA 这些指令都可以控制伺服呀 伺服有几个参数需要设置 具体是那些 也记不清了 电子齿轮的倍频分子 分母 是双脉冲 还是脉冲加方向控制 是速度 还是位置控制等等

网友Y:
期待高人指点啊!我希望...

网友Z:
把程序写出来 让大家分享一下, 期待中

网友AA:
PLSY吧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AB(2008-10-17):
看看“FX1S,FX1N,FX2N,FX2NC系列编程手册”
切忌浮躁心理

网友AC(2009-11-15):
26楼的真是好人呀!谢谢

网友AD:
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AE:
多来些高手指点下了

网友AF:
那要看你采用那一种控制方案。直接用PLC发脉冲,改变脉冲的频率就好啊,如果采用定位模块,根据具体模块编写相应的控制程序

网友AG:
呵呵,每天上论坛看看,都有收获

网友AH:
用FX3U可轻轻松松搞定,改变脉冲频率。

网友AI:
这个程序我现在正在编,就是用plsy d0 d1 y000,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点动的时候d1=1就是点一次发送一个脉冲。自动走刀的时候d1=0.就一直发送脉冲,直到按下停止按钮。程序已调试通过。还没有跟伺服模块联机。工作正在进行。d0是脉冲频率。可以任意设定。

网友AJ:
伺服电机电机的速度编程要根据具体产品具体说明,请参照该产品的使用手册或编成手册,这里不方便一两句话说清楚。

网友AK(2011-04-13):
PLC 控制伺服电机 无非用到这几条指令 ZRN(定位) DRVI(相对位置) DRVA(绝对位置) PLSY(方波脉冲输出) PLSR(带加减速方波脉冲输出)
下面上传三菱的程序,控制步骤:先移动50000脉冲的距离,再返回原点,如此循环。 [upload=1]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发信息到我的邮箱一起讨论,
lyg_jm@yahoo.com

网友AL:
有定位模块没?有的话就简单了 三菱有个集成的伺服软件 简单的控制用软件就能实现 软件好像叫什么QP75什么的

网友AM(2011-06-13):
我学别人的。。别人也学我的。。相互学习。。共同起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