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9):
我刚学习西门子不久,现在手头上有一个S7200 CPU222CN 和一个模拟量模块EM235 ,现在想学习使用模拟量,不知道程序怎么编?希望得到这方面的高手指教!或能够提供这方面的编程实例学习一下,先谢谢了!手上有一个PT100的热电阻,可不可以直接接EM235模块?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MOV指令,比如MOV AIW0 VW0  含义是指将EM235的第一个模拟量通道经过AD转换之后的数值送到VW0中。

不要将PT100的热电阻接入EM235,热电阻有专用的热电阻输入模块。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
如果要接,要加温度变换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好的程序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看样子我的语句白写了。

简单明了,难道还有比我写的还好的例子?还是你根本不懂西门子的基本指令?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C(2008-08-30):
这样方便啊

网友D:
我最近才解决这个问题 哇哈哈 有些课本上有类似的程序

网友E:
听说西门子的程序好写一些,请问是这样的吗?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F(2008-10-30):
我是做工程的,这个程序用了多少年了,有其他问题可以问我QQ327945988

LD     SM0.0
LPS
AW<=   LW0, +32000
AW>=   LW0, +6400
MOVW   LW0, AC0
LRD
AW<    LW0, +6400
MOVW   +6400, AC0
LRD
AW>    LW0, +32000
MOVW   +32000, AC0
LRD
ITD    AC0, AC0
LRD
DTR    AC0, AC0
LRD
-R     6400.0, AC0
LRD
MOVR   AC0, LD23
/R     25600.0, LD23
LRD
MOVR   LD6, LD27
-R     LD2, LD27
LRD
*R     LD23, LD27
LRD
MOVR   LD27, LD18
+R     LD2, LD18
LRD
AR>    LD18, LD14
=      L22.1
LPP

AR<    LD18, LD10
=      L22.0

网友F:
LD     SM0.0
LPS
AW<=   LW0, +32000
AW>=   LW0, +6400
MOVW   LW0, AC0
LRD
AW<    LW0, +6400
MOVW   +6400, AC0
LRD
AW>    LW0, +32000
MOVW   +32000, AC0
LRD
ITD    AC0, AC0
LRD
DTR    AC0, AC0
LRD
-R     6400.0, AC0
LRD
MOVR   AC0, LD23
/R     25600.0, LD23
LRD
MOVR   LD6, LD27
-R     LD2, LD27
LRD
*R     LD23, LD27
LRD
MOVR   LD27, LD18
+R     LD2, LD18
LRD
AR>    LD18, LD14
=      L22.1
LPP

AR<    LD18, LD10
=      L22.0

网友F:
把地址改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G(2009-04-01):
现在也在学模拟量信号的处理。

网友H(2009-05-14):
和楼主一样期待好解答的出现

网友I:
可以先把PT100接到温控表上,然后再由温控表传入PLC模拟量输入,因为PT100传入的信号为电压信号你不管是用温控模块还是温控表,都先弄清楚表或模块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还是毫安信号,至于程序方面,你可以看书自己学,印象深刻些。可以的话加我QQ我们一起讨论我QQ11729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