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输出线圈可以画多次吗

楼主(2008-05-09):
初学PLC,用的是三菱的Q系列的
想问个问题,输出线圈可以画多次吗?
如果我在多个子程序中都有该线圈的输出,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可以,没有问题...
子程序同时间内只有一个在运行...

楼主:
多谢楼上的
那如果不使用子程序呢

网友B:
在一般的程序中禁止使用双线圈输出
你可以先输出至在内部继电器:M0。。。。。。。。
例如:LD X000
OUT M0
LD X1
OUT M1
LD M0
OR M1
OUT Y0

网友C:
同意雪花的意见

网友D:
步进程序可以

网友E:
可以是可以,结果怎么样,试下才知道。

网友F:
一般好象是不可以的啊

网友G:
步进可以的,其他不行啊!一定编下去只有最后一个输出的!

网友H:
可以最好是通过中继,

网友I:
可以的。但最好通过继助继电器过度一下。变成一个输出。

网友J:
多个输出线圈在不同的子程序中是可以的,否则只有最后一个有效。
不同的子程序都执行的话还是最后一个有效。

网友K:
在欧姆龙里,程序会报错,但在三菱里可以传入PLC,但双线圈输出只有后面一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