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请教:不能从软件把程序写入PLC

楼主(2008-05-09):
刚借了一个FX2N的PLC回来,因为下载线只有串口接到电脑的,而我的电脑没有串口,所以我转换了一下,接到我电脑的并口,想验证一下程序,但是烧不进去。软件中程序写入时出现无法与PLC通信,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程序写入不支持并口,只支持串口呢?

网友A:
不会不支持的,可能是com转换线设置不对,或线本身问题我也试过有些用不了的,专用的好

网友B:
一般来说,用线转换的COM端口是虚拟的物理地址,用在一般的简单的如打印机的设备上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许多的PLC就不那么好用了!

网友C:
你的电源接好了么

网友C:
还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了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后面在主板上找到了一个串口,可以写入了。应该是不可以这样转换,谢谢各位了

网友D(2008-06-18):
你自己的连接电缆有问题啊!用专业的好些

网友E:
线不行吧

网友F:
是用的usb转com口的,大部分的plc不好用的建议你买个pc卡转rs232口的,一定好用

网友D:
你的连接线读取不了,还是改用专业的好了。

网友G:
是不是也打开其他利用串口的程序了

网友H(2008-07-31):


网友I:
这种问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