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E PLC

楼主(2008-05-09):
omron c200he PLC原机有程序,如何把电脑程序下载到PLC,急盼!!谢谢

楼主:
不行的
保存的程式无法传到PLC,如果用自动在线的方式程序又把PLC的程式读出来。把保存的程式关闭了。
工控论坛首页 → 工控论坛最新发帖 → 欧姆龙论坛 OMRON论坛 ,
多人遇到此问题

楼主: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PLC----传送-----到PLC (灰字) , 无法传到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传送-----到PLC (灰字) , 无法传到PLC
要联机后才能传

楼主:
联机正常,用PR001手动编程都正常

网友B:
连接线有问题

楼主:
连接线没 有问题,正常

网友C:
CX打开程序----PLC---在线---PLC---传送--到PLC

网友D:
联机〉ctrl+1〉是〉ctrl+t〉是

网友E(2008-06-09):
说得对就这么几步

网友F:
我试过不行,能不能介绍详细点

网友G:
能在线编程吗?如果不能,看看DIP开关设定。再不行就是编程软件有问题。

网友H:
1.保存的程式无法传到PLC,如果用自动在线的方式程序又把PLC的程式读出来。把保存的程式关闭了--->表示软件+连接線沒有问题 ;;;;C200HECPU上頭 RS2322或週邊埠連接線經USB到電腦
2. 论坛版主-->要联机后才能传..YES
3. 曾經用舊型電腦有RS232 COMPORT 可联机把程式读出及传到PLC 試一試

网友I(2009-01-17):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J(2009-09-06):
能读吗,如果不能就是PLC上的设置问题,81209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