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omron传送到PLC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求助]omron传送到PLC的问题
保存的程式无法传到PLC,如果用自动在线的方式程序又把PLC的程式读出来。把我保存的程式关闭了。PLC怎样清除里面的程式。还有就是CPM1A的PLC的运行,
工控论坛首页 → 工控论坛最新发帖 → 欧姆龙论坛 OMRON论坛 ,
[多人遇到此问题

网友A:
我有一台欧姆龙plc,型号:CPM2A40CDR,设置UM读保护错误,此程序没有包含读保护信息,请问是什么问题?不可以写密码

网友A:
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在PLC属性里应该有UM读保护密码和任务读保护密码,这两个选一个就可以了,我原来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好杂乱啊,看不大明白。
好像是可以连上,但不能下程序?那么设置好PLC类型、网络类型、通讯端口后在线传送就可以了啊。
清除程序:在线之后“清除所有内存区”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了写保护?如果这样就在编程状态将DM6602改成0,然后断电再上电。

网友E(2008-08-26):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097.html

网友F:
加油 !!!我们争做工控人家园!!!!!

网友G(2008-10-05):
在PLC属性里应该有UM读保护密码和任务读保护密码,这两个选一个就可以了,我原来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09-02-07):
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I:


网友J:
要在程序里写下FUN49的密码功能指令才能设置UM读保护,也就是设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