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可以和常开触点区分开吗

楼主(2008-05-10):
上升沿可以和常开触点区分开吗?
比如用上升沿复位
然后再用常开开始!

网友A:
用上升沿也可以开始和复位啊

网友B:
关键要考虑输出端
有些时候用常开,输出端可能会多次输出或者一定时间内输出
如果用上升洞,输出端就只是一个周期

楼主:
指的同一个触点的上升沿和常开来复位和接通一个继电器
[ 此贴被wangwei在2008-05-10 13:18重新编辑 ]

网友C:
上升沿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一下不!!! 呵呵 刚学的!!!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好象是不可以的...
我的个人意见..

网友E:
获得信号时,上升沿和常开是同时的,怎么从时间上区分开?
另外上升沿只是ON一个扫描周期,随便按下一个按钮的时间也要超过这个时间了。
所以,这个继电器的状态要么是在有信号时ON,要么是OFF一个扫描周期然后ON(按照所述的意思)。
反过来讲,如果该继电器OFF代表停止,ON代表运行的话,讨论中所讲的这个触点应该是启动信号还是停止信号呢?

网友F:
我的理解是先复位一下,然后再接通,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不行的!
我试过了! 分不出来!
不行的!

网友G:
能不能把上升沿给M0 常开给M1
然后再拿M0 和M1做处理

楼主:
不行啊!
只能用一个继电器

网友F:
那么这样行吗?就是后一个逻辑反了。而且输入讯号要自锁的。
LDP X1
SET M0
LDF X1
RST M0
LD M0
INF
OUT 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