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10):
我有一台电测机在第一个工站测试,要在第三个工站分选良品与不良品用什么指令?

网友A:
这个问题太模糊了吧,除非我是你的同事,非常熟悉你们用的设备。
我可以理解你有三个工站,某个工站测试出好坏有一个开关量信号要传送给其他的工站
如果三个工站都很近,用一个PLC控制就没问题了。
如果三个工站分别是用三个PLC就需要通讯了,使用N:N网络。

楼主:
谢谢了,三个工站很近的,在一台机器上的,其实机器很简单只有四个气缸,一个推成品,两个测试,一个分选不良品与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