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如何检测产品的故障

楼主(2008-05-10):
请教:
如何检测产品的故障?欧姆龙接近开关E2EX18ME1

网友A:
问题不清楚,谁能回答?

网友B:
接在PLC上试

网友C:
用电源供应器供给接近开关电源,用一物品接触感测面,用万用表测量是否导通,去掉物品,看是否不通.即可.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电源供应器供给接近开关电源,接近开关拖一小中间继电器,用一物品接触感测面,中间继电器动则好,不动则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