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08-05-10):
我想测电网电压,准备每隔1s钟读一次模拟量输入,然后30次后统计结果,应该怎样编程啊?
思路是怎样的,用到那些指令或程序控制流程呢?能具体说下最好了。。。。

网友A:
既然是1S一次,那就精度要求不高,直接使用定时器采集,然后计数达到30次后在统计处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