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iew触摸屏和西门子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05-10):
我有一个西门子S7-200 CPU214的PLC和eview触摸屏,型号是MT506LV4CN。我在eview触摸屏的设置系统参数PLC类型选择SIEMENS S7/200,人机类型:MT506L (320*240),通讯口类型:RS-485 default,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校验位:无校验,人机站号:0,PLC站号:2,在PLC程序中设置SMB30为16#09,可是不能进行连机通信,我的RS-485通信线是自制的,RS485端口9针1对S7-200端口9针8,RS485端口9针2对S7-200端口9针3,RS485端口9针5对S7-200端口9针5,是什么问题请指教!谢谢!
如果有触摸屏和西门子的通信实例就再好了!
我的邮相
wwwzslzslzsl@yahoo.com.cn

网友A:
我用的不用给SMB30赋值
我用的线是:
屏 1--------8 PLC
2--------3

网友A:
我QQ是253583739
有什么问题联系啊

网友B:
在参数设置时,PLC站号默认就行了不要设置,照着手册上设置就能连上。

楼主:
可是就是连不上!请老大发一个触摸屏和西门子的通信实例吧!谢谢了!

楼主:
连上了,谢谢各位帮忙!有个问题请指教,就是能不能在弹出的键盘中也就是在LW9074中显示原有的数值,在按键盘后LW9074中的数值清除,显示键盘所输入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