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5-BD模块问题

楼主(2008-05-10):
大家好
我没有422的通讯线,PLC上有一个FX2N-485-BD模块,能不能作为与PC通讯用啊?
先谢谢了啊。

楼主:
还有我的程序上的COM口和波特率也改不了
帮忙看一下
初次用三菱的
传输线是485的对FX2N-485-BD模块
前一个帖子也是我发的

楼主:
QQ截图为

网友A(2008-09-09):
你上面这个是什么软件
我现在也在做 fx2n和 工控机的通讯 数据进入组态软件

网友B:
电击左上角串口选择串口

网友B:
选择串口和波特率,再电击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C(2008-10-25):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不知FX2N-485-BD模块,能不能作为与PC通讯用

网友D:
好像不能用485进行编程

网友E:
我试过FX1N-485BD是不能用,RS收发数据都可以,就不能编程,可能和半双工有关吧,希望楼上的试成了告知一下,有可能我设置有间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