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四方变频器通讯程序

楼主(2008-05-10):
(图片)

网友A(2008-10-01):
我想问一下我见过的变频器怎么没有和PLC相连啊,只是设置参数控制直接控制电机转速的

网友B:
有呀,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入或模拟量输出,4-20mA或0-5(10V),都可以接到PLC模块上,另外起动、停止都可以接到PLC上控制,不过通过通讯控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