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0):
    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这样的程序[ = Z0 K3 ]-----------------[ADD    D20    D201Z  D21] 表示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這程式應該不夠完整,所以不太好回答,以免你誤解。
我想你的程式構造應該是:
RST Z0
FOR
程式
[INC Z0] 或是 [+ KX Z0] (其中X代表數值)
NEXT

另外----------------[ADD    D20    D201Z  D21]  D201Z 好像有問題?到底是Z?(Z0~Z15哪一個)

网友B:
Z0因该是指D201吧?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A:
因為"Kun406"沒有告知完整程式,所以我只好用假設,到時可以下列做參考:
RST Z0  (執行程式前先將Z0的值Clear =o)
RST Z1  ((執行程式前先將Z1的值Clear =o)
FOR K10(FOR~NEXT 之間此段程式重複執行10次)
[ = Z0 K3 ]-----------------[ADD    D20    D201Z1  D21]
(當NEXT 到第3次,也就是Z0=K3,Z1=K6,將D20與D207相加的值存於D21)
INC Z0 (每執行一次 Z0 加1)
+ K2 Z1 (每執行一次 Z1 加2)
NEXT (返回重複執行)
  •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是变址寄存器

网友E:
    Z0 是指针吗

网友F:
    变址寄存器!

网友E:
    Z0 存的是地址吗

网友G:
      = Z0 K3 ]--->是指Z0內的資料等於3
    [ADD    D20    D201Z  D21]-->將D20的資料和D204的資料相加放到D21去,D204是由D201+3後的位址而來

    ~~業餘打工仔~~

网友H:
13楼正解

网友I:
不是太懂

网友J:
当Z0=3时,D20与D2013加,其结果被送到D21里面
lwq2312

网友K:
[ = Z0 K3 ] 数据比较指令当z0=3时条件成立运行后部程序计算
-----------------[ADD D20 D201Z D21] 加法指令d20+(d201+z0寄存器地址)到d21
这里的d201z0表示d204因为z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