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能帮忙怎么加2级密码?

楼主(2008-05-10):
我用的编程软件是GX 8C的 请问我怎么可以加2级密码呢 谢谢
三菱的PLC 谢谢
[ 此贴被qa3210在2008-05-11 06:42重新编辑 ]

网友A:
松下的吗,

网友B:
FX3U的有二级密码,输入第一密码后,点第二密码框即可输入...

网友C:
试下在程序里面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