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要从PLC内输出数据到触摸屏,要不要相关的指令或通信程序

楼主(2008-05-10):
要从PLC内输出数据到触摸屏,要不要相关的指令或通信程序?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只是监视PLC的寄存器

网友B:
不用再编写程序。在触摸屏上定义PLC中的相应地址即可。

网友C:
自己多实践一下阿

网友D:
还没有见过实物,请问如何联接?

网友E:
在触摸屏上设置对应的输入软元件,然后从屏上输入即可

网友F:
不用编写程序,在触摸屏软件中定义你要读数据的寄存器地址即可!

网友C:
自己尝试一些

网友G:
设定即可

网友H:
触摸屏只要是支持相关的PLC,在触摸屏上定义PLC中的相应地址即可,不要相关的指令或通信程序

网友I:
不用再编写程序。在触摸屏上定义PLC中的相应地址即可

GOOD LUCK

网友J:
那数据怎么输入呢? 输入后是转换成计数量吗?

网友K(2008-10-20):
哪位高手做个PLC与触摸屏,连接使用教程就好了 。。。

网友L:
谢谢我也还知道。这下明白了

网友M(2009-06-06):
在触摸屏上编一个数据显示,如显示D100字,从PLC内把要显示的数据传送到D100即可,不用其它指令了
工控之路漫漫长,虚心向前辈学习

网友N:
在屏上设置输入数据元件,对应PLC寄存器地址如D101即可写入数据

网友O:
在触摸屏上设置对应的输入软元件,

网友P:
学习中,能不能据个例子呢?

网友Q:
其实楼上说的已经听详细的了,最好找个触摸屏实际练一下,体会会更深刻一些。 以三菱GOT1000触摸屏为例,如果要想在上面看到PLC内部D100的数据,只要在触摸屏上放一个数据输出的软元件,地址假设为D110,那么用
ld sm400
mov d100 d110
就可以在触摸屏上看到PLC内部D100里面的数据了。

网友R(2009-07-23):
主要看你用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常见的触摸屏直接对应地址即可,有些要用中间变量转换

网友S:
编写触摸屏程序时候设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