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08-05-10):
问题1
最近手上一个FX2N的PLC的Y17点坏掉了..
  Y17的LED灯看起来是正常的.可输出是不变的...
  问下高手..
  可以自己修下么?

问题2:  就是是上面FX2N..的Y17点是接的一个220V的电磁阀.  L接电磁阀的一极.Y17接另一极..
今天搞了个半自动机台.用了颗FX1N的.. 刚好用到2只220的电磁阀和1只24的电磁阀..
  于是就想到FX2N上的220电磁阀的接法..就用在1N上接那2只电磁阀..结果很明确..没用.
    后来用了2只24的继电器转220V`...
  郁闷的..问问高手这是为什么?

    小弟搞电控才2个月...嘿嘿``不要笑偶..

在线等答案...看过的留下痕迹..不要闪..

网友A:
可能是里面的输出继电器坏了。可以换一个输出继电器就OK了.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话,好修。废话,都接220了!

网友C:
肯定的了 PLC不能直接驱动220V的电磁阀只有用转换的方法来驱动你  说的电磁阀  谢谢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D:
一组输出继电器只能接一个电源规格;
如果不接外部继电器扩展,内部继电器寿命很短;

网友E:
问题2:按照你的说法,原FX2N的COM应该是接的220V的零线,但这样是切断零线控制,很不安全啊,整个电磁阀的线路在关断时都带电了。
      FX1N的COM应该是接的24V的0v。这只能驱动24V的电磁阀,肯定带不动220V的。
      好在是把220VAC的电磁阀往24VDC上接,要是反过来,又要坏两个点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知道了。。

网友F:
可以修,找站长,50元/点,最好是加个扩展

网友G:
更换一个输出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