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求救!

楼主(2008-05-10):
我这个三菱编程软件不能检测程序错误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A:
重新下一个,在装一边,有的时候软件与系统有冲突,或换一个系统再装。

网友B:
装多一边了

网友C:
楼主讲清楚点,是怎么样不能检查错误
程序软件里自带的检查程序,只能检查一些程序上的语法错误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