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0):
想问各位以下几个问题:

1 PLSR是否在每次扫描时都会被执行一次,假如我用这个指令来定位,比如我来定位打孔孔距,而又有几个同样的孔要打,我想每打完一个孔然后再调用一次PLSR来打下一个孔来实现打多个同样孔距的孔,那么应该如何使用这条指令?

2 我在触摸屏上设置了一个实时显示位移的功能,来监控电机的位移,假如在仿真时是否会不断的改变显示的位移(电机是运行的)

3 怎么样在PLC上输出一个相位相差90度的脉冲,我想来模拟编码器的AB相输出

4 假如我打10个孔,打完后想回原点,输出10倍孔距的脉冲,这样是否会有误差,不一定回到原点呢?(只考虑电机本身的误差)

谢谢各位热心人!

网友A:
1  估计你用的是步进电机吧,PLSR指令的用法说明书上很详细,我不重复了,在编定位程序的时候,以M8147或M8148来确定定位完成。最好在经过个短延时后再执行打孔操作。
2  用仿真软件,这个指令不支持。
3  没试过模拟编码器的做法,我觉得用PLC是不能模拟出编码器的AB相输出的,那个要求相位差90度(这个不好做)和较高的输出频率
4  不管用伺服还是步进,误差主要来自机械方面。用步进的话要注意说明书上的特性曲线,频率过高时,转矩下降很快会丢步。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版主,非常感谢

网友B(2008-06-21):
要学的东西 不少啊

网友C:
用步进很难实现你的要求,自己想办法了。步进是有机械误差的知道不??

网友D:
越来越觉得自己好肤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