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0):
大家好,问个简单的问题。怎样按旋转编码器选择计数器。 PLC内的50KPPS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是50K个脉冲每秒,我是从英文缩写来理解,不知对不对,计数器应该可以很多种选择的,看你需要,一般选择有两相输入的,如C254 C255,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毕业设计

网友B:
计数器选择:看编码器硬件接线选着计数器。或者根据计数器要求,来进行编码器接线。
PPS:脉冲每秒--不就是频率了。

楼主:
那50KPPS 就是 50KHZ 对不对?

网友C:
我不懂,希望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D:
我有编码器与FX2N转换成360度圆的程序,PPS应该是脉冲量吧,不只能用上吗,QQ435586771

网友E:
没有解释清楚啊

网友F(2009-01-03):
不就是最高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