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那里有液压维修方面的网址

楼主(2008-05-10):
那里有液压维修方面的网址?谢谢!

网友A:
液压系统还是好维修的,首先要学会液压原理,二要动手.除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从多方面学习。注意细节问题。

网友C:
多实践,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D:
液压系统工程的确很有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这方面实用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