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电动机间隔启动

楼主(2008-05-11):
最近要做个电控柜,要求不用PLC,用时间继电器实现,两台电机,轮换起停.不知那位高手能给点提示.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标注图纸.自己设计,有难度.

网友A:
跟闪烁电路有什么区别?
另外,时间控制上有什么要求?是上电后电机1立即启动还是时间到后再启动?电机1停止后电机2立即启动还是时间到后再启动?电机2停止后电机1再次立即启动还是时间到后再启动?--这样用的继电器数量也不一样吧。

网友B:
轮换起停:
使用A电机停止条件为B电机的启动条件(中间可加时间继电器作为延时控制)
反过来同理。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C:
有种时间继电器,上电后,自动循环开关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二者互锁.也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开关都可调.

网友E:
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可以很容易解决
PLC、触摸屏、继电器

网友F:
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常开,清零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常开,清零就搞定了!
何时清零

楼主:
对此问题感兴趣者,道下面页面来.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3540&page=ea

网友F:
用第2台停止时清零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