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 有谁可以帮忙啊 谢谢

楼主(2008-05-11):
我找了个 三菱FX 20MR的PLC 不知道怎么弄的接电后没有指示呢?
就是不能通电了 请教这个接电怎么接法呢 ?
输入的口是L 和N 我接的是220的电 请问错在那里了呢 谢谢

网友A:
你找了个 坏的

网友B:
有的PLC的输入电源是交流110V。请注意。

网友C:
同意3楼的

网友D:
注意PLC的输入电源是用交流还是直流的

网友E:
同意5楼的
也可以自己拆开看一下,我就碰到过2个PLC都是使用环境震动太大,最下面的电源板上有个电容的焊脚掉了,自己焊上就OK了

网友F:
20MR如果接上电源什么灯都不亮,就说明这个PLC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