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问题??忘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08-05-12):
三菱FXON型PLC通讯错误
本人用的是GX 8.34编程软件电缆线用的是三菱专用得422USB通讯线,FX1S得PLC可写可读但用在FXON上只能读,写卜进程序,也无法修改程序,不知道那里得问题,请高手指点指点小弟在次谢过

网友A:
不是线的问题。
你这么描述,也是“不知道那里得问题”。

网友B:
沒有遇到過,要不換根線試試

楼主:
三楼,说得小弟试过,换个COM还是卜行,用手编就可以,会不会是PLC内部程序被设置过。

网友C:
还没遇到过此种现象。

网友D:
PLC内部可能设有保护,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E:
试下用 FXGPWIN 这个软件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把PLC开关切换至停止STOP状态,然后把改好的程式传进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