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测量结果

楼主(2008-05-12):
现在做一个小程序,通过人机显示前十次的测量结果(合格,不合格),
三菱PLC不知道用什么指令好?

网友A:
MOV或移位
连续测量也没有关系啊
需要不停的测量,所以测量结果是不断变化的
[ 此贴被sjm213在2008-05-12 08:35重新编辑 ]

网友B:
bomvp d0 d10 k10 《这里d0是测量值》
bmovp d10 d20 k10
,,,,,,,做10次,或用循环语句做。

楼主:
我是要把结果转换成0或者1,
比如前十次结果为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合格
1 0 1 0 1 0 0 0 0 1
第十次结果为合格的话
0 1 0 1 0 0 0 0 1 1
相当把第十次的结果算进来,其余的左移一位,
不知道这样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B:
LD= D100 D102 <D100是测量值,D102是目标值>
MOV K1 D0
LD<> D100 D102
MOV K0 D0
你只有一个量上面程序K1就可以了。
别忘了在本次测量前送一个0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