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问题

楼主(2008-05-12):
请问各位,有哪个三菱的程序指令是可以累加,同时累减.结果在同一个寄存器内的?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指令,如果是一般应用,这个程序你可以分开写。
如果接编码器,有双向高数计数器计数AB相可以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同意以上说法

楼主:
那么有双向高速计时器没?我要计时间的...

网友A:
"双向高速计时器",兄弟你太有创意了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没法,在工作上刚好碰上了,又一时想不出有没什么法.只好上来请教.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