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按钮失控,什么问题?

楼主(2008-05-12):
因在做定位系统,用到PLSR指令,因为要用多次,我就把PLSR写到子程序了,用到时就调用子程序
为了人性化一点,我在编程时设置了一个急停按钮,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时可以按下急停按钮后电机停机,即PLSR指令不再输出脉冲,但是发现按了没用,还是有脉冲输出,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在主程序里不能控制子程序呢?
如图所示:启动时会接通M0,急停时我在主程序里已经切断了M0,但是还有有脉冲输出,理论上来说M0断开时不会有脉冲输出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用M8145吧,这个是做输出停止用的。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你把整套程序传上来吧,好分析一下了

楼主:
图在上面,启动时我就使M0得电了,急停时我断开MO,但是还是有脉冲输出。我就想确定是不是在主程序里断开M0,如果没调用这个子程序的话是不是不能停止脉冲输出。
还有,我试了下M8145置位后还是有脉冲输出

网友C:
当然啦,子程序在没被调用的情况下是不扫描的,怎么可能停止?

楼主:
嗯,那我急停时调用这个子程序,同时使M0断开,理论上应该不输出,但还是有输出,不知什么回事

网友D:
建议在急停的时候将Y000复位

楼主:
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是不是在子程序没执行完毕时不可以再调用子程序?

网友A:
你把完整的程序上传上来吧,估计是程序有问题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好的,马上传上来。

楼主:
这是源程序。中间那些DEMUL之类的都是计算电机脉冲的,那些和急停控制应该没什么关系。
主要问题是只要能在任何时候按下X15能使PLSR脉冲不输出,即 我从触摸屏按下要断开输出
[ 此贴被yzr520在2008-05-13 12:13重新编辑 ]

网友E:
急停的时候写Y000
鼓励!

楼主:
上楼的,急停的时候写Y000是什么意思?用指令怎么写?请指教

网友F:
你的急停按钮接对了吗?

楼主:
急停按钮没问题,是不是要等PLSR指定的脉冲输出完毕后再扫描其它的程序,这样就要等到输出完毕后才能断开回路呢

网友G(2009-08-25):
M0已经断开,怎么调用子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