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大闭环控制方法

楼主(2008-05-12):
你们好,我用的是QD75P1定位模块,由于设备要求定位精度很高,想在伺服电机所带编码器反馈小闭环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编码器作为大闭环,来克服设备本身的间隙误差等,如果选用高速计数模块,用什么方法编程?定位完成用什么信号?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关注中
也想知道这样做比小闭环的增加多少硬件,成本会增加多少?

网友B:
关注中,我也想知道增加的成本。

网友C:
成本会增加多少?

网友D:
用闭环模块就行了,三菱的Q系列可以用运动控制器+编码器输入组件。西门子的FM354,FM357和运动控制器等等都可以的。
成本没有可比性!

网友A:
能详细说一下如果用三菱的Q系列需要什么模块吗?
对编码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楼主:
三菱高工说用QD75M+高速计数模块可以实现,价格没说

网友E:
我也有类似的疑惑

网友F:
成本肯定上升的!

网友G:
看看............
http://hi.baidu.com/dzw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