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2):
问题  (1)  原理图中当中液位时,能否实现两台泵,4小时,轮流启动停止.

            (2)该图中,还不能实现,一台泵故障时,另外一台泵,自动投入.(该泵是满足启动条件的),即KA4,

                KA5的常开触点要作为启动条件.但是还不能影响.到正常工作时的4小时两泵轮流起停.

附件: RTG保养场污水泵2.rar (74 K) 下载次数:25

网友A:
我单位的污水处理设备用的S7-200的(不知原因,没有图纸),功能没有正常工作时的4小时两泵轮流起停。抽点时间我考虑下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我可以帮你程序设计我的QQ526889402
此问题不用PLC,纯接触器继电器系统,你能实现吗?

网友A:
有点问题:1、当1号泵启动时,2号也会启动的。
     2、当中液位启动时,两台电机同时启动。以上拙见。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问题:1、当1号泵启动时,2号也会启动的。
     2、当中液位启动时,两台电机同时启动。以上拙见。  [attachment=7197]

(1)  KA7高液位启动两台泵,到中间液位KA2停止,符合要求

(2)中液位时,要两台电机4小时,轮流启动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做啊

是啊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不知你是那种?

网友A:
我设计了个电路,请指教。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了个电路,请指教。 [attachment=7216]

(1)H 手动状态下可达到人工控制两台电机.

(2)KA4,KA5串在KT0的线圈回路里,是想在两台电机无故障状态下,开始计时.图中一送电就计时了,手动

状态下也计时,时间继电器常时间带电,不太合理.手动应设计成相对独立,与其它回路无关.

(3)自动状态下,高液位时,要同时启动两台电机直到中液位停一台.图中没有体现出.

(4)自动状态时,液面达到中液位时,两台电机交替启动4小时,直到液面下降到低液位停止.液位开关常开触

点就像启动按钮一样,液位到就闭合,因此KA3常开触点,相当于点动.即液面在中液位的附近时,KA3频繁

闭合,打开.如果用KA3常开触点控制一台电机,这台电机会频繁启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了

(5)水平的KA4,KA5常开触点,只能控制KA10,KA10控制KM2,而他们中有一个闭合,KT0会失电,KA10也失

电,即两台电机有一台故障时,KM2都会断开.达不到两电机互为备用的效果.控制要求是,KA4常开触点闭

合时(即电机1#故障时),KA4常开触点要使KM2接触器吸合(即电机2#启动,当然此时KA5常开触点不能闭

合,即电机2#能正常启动)反之亦然.以上是我对你图纸的5点理解,不当之处请指出.有争论才能对控制系

统理解的更深刻.

        如果纯粹是自己设计此电路,完全达到控制要求,对于我等初入门者确实有难度,在PLC大行其道的电

器控制领域,有谁还对传统的接触器继电器系统关注呢?要不是我最近接到了老板给的一张单子,我也不

会煞费苦心了,用一个PLC很容易就搞定了.  我认为,要想达到控制要求.要借鉴两种前人设计好的电路.

(一)两电机一用一备.(二)两电机按设定时间交替运行.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

品,感谢对我该贴的回应.

网友D:
抽点时间我考虑下吧

网友A:
1、KA4、KA5、时间继电器KT0的供电改到KA6X线圈,中液位启动时,KT0才工作。
2、KA3用常开点:当到中液位,低浮球闭合,KA3线圈动作,才具备泵的启动条件。
3、两处绿色:当任一台泵出现故障时,KT0失电,通过常闭点使KA9与KA10得电;当KA7启动时,无故障的泵投入运行。
4、看不清红色部分:KA8,当KA1(高液位)动作时,KA8闭合,两台泵同时得电(有故障的不启动)
5、严重失误:KM1与KM2回路中加上KA4与KA5的常闭点。保证有故障的电机无法启动。
  有什么不妥之处,请自个考虑吧。

这个问题在这里是讨论不清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我用PCSCHEMATIC软件编的,见图片。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碰到挚友了,KA6线圈要吸合,KA3,KA2,必需同时闭合,按照你说绘图,就是液位既要在高液位

又要在低液位时,KA6才可能吸合.这种情形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网友A:
KA3为低液位,只有其闭合后(低位有水),才能给中液位启动时提供条件;KA2为中液位的。不知你怎么理解的?KA6从线路中看不出与高液位(KA1)有关系的?
  不懂!!!!!!!!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楼主:
碰到挚友了,KA6线圈要吸合,KA3,KA2,必需同时闭合,按照你说绘图,就是液位既要在高液位

又要在低液位时,KA6才可能吸合.这种情形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又要在低液位时,KA6才可能吸合.这种情形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是我理解有误,低液位

时,KA3闭合水位继续涨,KA3仍然闭合,涨到中液位时,KA2闭合,此时KA6线圈得电.KA6常开点闭合,KA7线

圈得电,若打到自动,KM2吸,泵2转.若水位上升到,高位时,KA1闭合不管此时运行的是哪1台电机,KA8都闭

合.都可启动两台电机.高液位启两台电机实现.既然水位能达到高液位,说明水量较大,两台泵一起打水,水

位很快就会下降,KA8马上打开,此时有一台泵在打水(先不管是哪台泵),一台泵打出水的量,不及进水量,

水位很快到高位,KA8又闭合,如果在4小时之内,说明有一台泵在高水位附近频繁启停.是否要加个KA1的

自保触点.

网友E:
我是做污水处理工程的,象这种控制我有用PLC做过.不会太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理解有误,低液位

时,KA3闭合水位继续涨,KA3仍然闭合,涨到中液位时,KA2闭合,此时KA6线圈得电.KA6常开点闭合,KA7线

圈得电,若打到自动,KM2吸,泵2转.若水位上升到,高位时,KA1闭合不管此时运行的是哪1台电机,KA8都闭

你的补充有缺陷:在浮球并联KA1的常开后,KA1会永远自保,不会随H的断开而断开的。
经过你的提醒,我重新理了思路:见图片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补充有缺陷:在浮球并联KA1的常开后,KA1会永远自保,不会随H的断开而断开的。
经过你的提醒,我重新理了思路:见图片 [attachment=7345]

你这样加KA8的自保触点还是会随着H的断开接通,有一台泵会频繁启停.因为两台泵抽水很快.H就会断

开.即一台泵的抽水量,远小于进水量H闭合.而两台泵的抽水量,远大于进水量.H断开.如果在4小时之内,

那么就会有一台电机,随着H的通断,频繁启停.我想液位在高位时,两台泵同时抽水,直到中液位.时停一台.

要把中液位M(KA2)串到KA1的线圈里去.

楼主:
讨论这个问题太费脑筋,我老板也是搞技术出身的.他说干脆搞个丰炜的PLC算了.

网友F:
你是谁啊,哪里的啊,我帮朋友画过这个工程的电路图,控制方式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