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5-12):
各位,请教个问题有台施耐德变频器,用外部端子控制的,端子上有24v的电压的,就是不启动,恢复工厂设置也没有用
变频器的型号是ALTIVAR 28

网友A:
功率:0.37-75kW
电压:单相 220V,三相 220V,三相380-500V
频率:50/60Hz
多种供货型式:带散热器、平板、成套装置
内置EMC滤波器,内置制动单元
本体提供四路开关输入、两路模拟输入、二路继电器输出
看看说明在做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接的是3.3k的电位器,它不好调大,最大给定频率只好调到0.6所有没有输出,说明书上写可接1k到10k的电位器的,怎么频率不好调大,再请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B:
在ATV31H里要实现外部电位计给定至少要设定一下两个参数.
控制菜单CTL--FRI设定为AIP电位计
控制菜单CTL--CDI设定为TER端子控制
不知你的ALTIVAR 28里有没有类似的两个参数.

网友B:
另外电位器的三根线要接对了.

楼主:
atv 28的变频器面板控制要外部选件的,现在没有。电位器是接+10 AI1 GND 的,大家再帮帮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用外部驱动需要在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v 28的变频器面板控制要外部选件的,现在没有。电位器是接+10 AI1 GND 的,大家再帮帮我,先谢谢大家了
最直接最快的方法是打电话给施耐德的售后服务人员他门的服务很到位.
客户支持热线:4008101315
还有一个手机号:13501226089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是没有10 v的电压,变频器里面坏了

网友D:
电位器要用2.2K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