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电源变压器故障问题

楼主(2008-05-12):
我公司有台数控车床有个很怪的现象,就是电源变压器(380/220),原来用的好好的,但前两天发生了件事,机台开没多久空开就跳了,重新送电机台就无法启动,检查380V电源已降到50V断开负载也一样,再断开机台到电源变压器的空开,电压就正常了,可用万能表,摇表检查变压器都未发现有异常现象。厂家也未查到原因,但换过台变压器机台就正常工作。不知道那位师傅有碰到过此现象,烦请赐教。

网友A:
不太清楚

网友B:
有可能变压器匝间短路,如没有短路侦探器可用万用表对比测量新旧变压器线圈阻值。

网友C:
没碰到过

网友D:
接触不良吧!

网友E:
变压器的情况没碰到过,不过碰到过开关电源的类似情况,输出24V的开关电源,输出只有5V左右,直接拿去修了,也不太清楚为什么

网友F:
接触不良,大电流时不良点压降很大

网友G:
说不清楚,稀里糊涂。

网友H:
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