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杨站长你好,请教三菱A1S64TCTT问题

楼主(2008-05-13):
杨站长你好,请教三菱A1S64TCTT问题.我选用的是K型热电偶,温度范围2(0-1300),36(0-400),我都试过,可是常温显示负值,我用热电偶测量体温,显示80多,请问怎么回事?衷心谢谢!

网友A:
可能如下:
热电偶与模块不匹配,我曾遇到过商家搞错给了我铂电阻
A1S64TCTT硬件故障
程序中的软件元件有冲突,比如你用来读取温度的D被其他地方的程序占用

楼主:
谢谢杨站长的回复!首先肯定是热电偶,我只是采用了A1S64TCTT 手册上的程序,不会出现D被其他地方的程序占用的问题,测体温时,温度还变化,从-15--80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那模块硬件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