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2n指令

楼主(2008-05-13):
谁知道REF是什么作用

楼主:
FNC 050 REF 输入输出刷新,
只是还不知道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我理解应该是在一个扫描周期没完成时的立即输入输出的指令
估计没什么用,这么多年也没见谁用这个指令。如果是学习,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可以看FX编程手册,很少用

网友C:
高速的输入或者是输出刷新吧?

网友D:
控制过程对程序运行时间比较敏感的时候可以用REF指令,比如Y0输出后面有一段10MS的程序,如果Y0的运算结果要输出是要等END程序结束后再输出时就要等10MS,使用RET指令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运算到Y0这一句话就立即输出。

网友E:
REF是高速输入输出刷新指令.它的意义是将n位目标(D.)为首址的元件刷新.在运算过程中需要最新的输入信息以及希望立即输出运算结果是,可以使用该指令.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应该是在一个扫描周期没完成时的立即输入输出的指令
估计没什么用,这么多年也没见谁用这个指令。如果是学习,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不太对.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F:
为什么要用这个指令呢

网友G:
到工控人家园的手册下载区域下载FX1S1N2N的编程手册
在214页对REF指令有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