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08-05-13):
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就是在程序转入到子程序时(我写的子程序是脉冲输出PLSR),假如子程序没有执行完,能不能在主程序里面再次调用子程序使之不再输出脉冲,还有就是执行子程序时主程序是否还在扫描?

网友A:
是可以的,执行子程序是,主程序还在扫描

网友A:
你的程序应该用点动脉冲,而不是自动定位脉冲

网友B(2008-10-09):
只要PLC上电,扫描好像就停不了了。

网友C:
只要PLC上电,扫描
就停不了了。

网友D(2008-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