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教一个关于plc串口热插拔的问题

楼主(2008-05-14):
我想问一下当plc传送程序结束,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拔掉编程电缆,还是需要先将plc电源关闭以后再拔?

网友A:
請您關閉串口通訊設備的1端,或是PLC ,或者是您的PC,這樣可以確保您的PLC或者PC的安全,如果使用原裝的電纜,如三菱的SC09,那么是可以直接拔插的。雖然如此,但是還是建議您停電拔插。
有人可能說他一直熱拔插沒事,如果舉個例子來說明,天天闖紅燈也不至于出現交通事故,那么一旦出現交通事故就后悔也來不及了,保持良好的習慣還是非常有必要的,雖然這只是舉手之勞。
以上!

网友B:
楼上说德有道理

网友C:
能停电是最好的

网友D(2008-07-10):
最好不要带电拔插,损坏串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