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d200应用的问题

楼主(2008-05-15):
请问各位大侠,我毕业设计用的是plc,需要显示部分,但是td200怎样也弄不明白了,我照着使用手册弄也不行,就是没有我要的现实显示,显示了一大堆西班牙文字(总是FALTA BLOQUE PARAM),完全不懂,反正是不对。就算我把样本程序抄了一遍上去,也是现实那些文字。程序到底怎么编呀,地址怎样选择呀,我该怎么办呀,谢谢各位,不胜感激。

网友A:
FALTA BLOQUE PARAM的含义是“无参数块”。这个问题,通常是CPU存储区中TD 200参数块的首地址,缺省是VW0,被程序占用了。
建议:使用TD200或者400,程序中不要使用VW0。留给文本作为参数块首地址。
显示西班牙文,是不是你的编程界面是西班牙语?

网友B:
程序数据块首地址是×××的话,TD200中也要把“TD200设置--参数块地址”设置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