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8-05-15):
刚学三菱PLC没几天且资料有限一直没找到一个指令
问个简单的问题
请问版主用那个指令可以使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据输出
我用的是FX1S的PLC
是GX Developer ver8 编程软件

楼主:
想编的是 实现PLC与计算机通信
能从键盘输入字符或数字 能输出该字母或数字

楼主:
求助三菱FX1S各方面资料
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
hifeng@live.com

网友A:
用mov就可以了吧[mov d0 m0 k4]这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B:
mov d0 k4y0

网友C(2008-06-24):
要用VB或VC编程

网友C:
要知道FX1S通信协议,用VB编程

网友D:
通讯很简单啊
懂通讯格式就好办了
DCS

网友E(2010-05-24):
到人民邮电出版社去邮购本书吧,上网查一下,我买了一本挺好的,到邮购科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