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5):
如图所示.step7的版本时V5.3中文版,操作系统是winxp pro sp2中文.

还有点击source文件夹怎么什么内容都没有 啊,如图:

网友A:
确认就可以,无需理睬这个消息。

Source用于存放SCL或者STL源文档格式,因此新建项目中不会有文档存在,如果您使用SCL编程方式进行编程,那么源文档会保存在该目录下,如果您对一个FB,FC或者是OB进行反编译,那么反编译后的文档也会保留在此。

以上!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帖,
我是用step7打开一个已有的程序,可是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每个OB都没有内容.能帮我看下么.
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
附件: PROFIBUS_ET200.zip (201 K) 下载次数:17

网友B(2008-09-23):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帖,
我是用step7打开一个已有的程序,可是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每个OB都没有内容.能帮我看下么.
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

这是从哪里找来的程序?本来就没有编程里面怎么会有内容呢。

另外很多OB块即使使用了,里面也不用编辑,只需要把这个OB块插入到项目程序中。

即使不是这个,而是其他的编辑过的程序,在打开的时候弹出这个窗口也是很正常的。

程序没问题,操作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