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8-05-15):
请问一般固态继电器最高输出频率是多少?一般有什么参数需要注意?

网友A:
一般固态继电器要注意它的输入控制电压.和输出电压.至于频率好象没太多的要求.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最高输出频率是一个参数呀,不一定一样

楼主:
有晶体管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C:
固态继电器要注意它的输入控制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截止频率不会太高.如高过1K.就要用晶闸管了.

网友D:
随便找个固态继电器的说明书看一下.我给个例子.见附件!
JGX-3F光隔离固体继电器 .rar

网友E(2008-06-26):
最好是国际上通用频率,50,高的话还是用双向可控硅,或场效应管
http://www.brsbox.com/

网友F:
针对交流固态继电器用晶集管结构,直流固态继电器用晶体管结构

网友G:
见过频率2K的,估计还有更强的
ygwpxq

网友H: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今天才看到,以前没有去深思,学习一下.

网友I:
SSR一般交流采用可控硅直流采用场管频率都较高上KHZ/输入控制电压,输出负载电流和电压都得注意

网友J:
以前 还真没注意有输出频率限制呢 可能跟平时都是低频度控制有关

网友K:
与输入、输出电压电流频率都有关,频率太高会发热的。做过高频电路的人就明白了。

网友L: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应避免短路,不言很快烧坏.

网友M:
一般是用在电网上的.

网友N(2008-09-07):
没看明白,是控制频率还是电原频率

网友O:
没有听过固态继电器能控制频率的;

网友P(2008-11-26):
一般都是50HZ

网友Q:
是不是光控可控硅,是的就可以到500HZ

网友R(2009-01-17):
固体继电器( SSR) 是一种全部由电子元器件组成的无触点开关器件,
具有以下优点
1、高可靠性、长寿命、低噪音
2、开关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
3、耐振动、耐冲击、防湿、防潮、防腐蚀
4、能与TTL 、CMOS 等逻辑电路兼容,
固态继电器的控制方式可分为:开关型和模拟型。
开关型如用于50hz交流电气控制,其内部控制电路一般都采用过零触发,所以其开关频率都不会超过电源频率。
模拟型控制端输入一般采用4--20ma或0--10v,输出一般采用大功率mos管(高级产品有采用IGBT)开关频率一般都会大于10MHZ,由于其输入端采用模拟量控制,而输入的模拟量如果采用D/A转换得到,其开关频率不会大于D/A转换器件的转换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