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5):
请各位给我讲讲电磁阀的原理,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今天拆了个电磁阀,研究了半天也不知所以然!可悲呀!

网友A:
通电使能,断电恢复.搞电气的只能是这样理解了.

楼主:
晕,麻烦拆个研究下,谢谢

网友B:
有开关阀,有先导阀,不知道楼主讲的是那种阀,先导阀是通过线圈得电让先导的阀芯动作,再让气或油推动主阀芯动作(得看是气阀还是油阀).

楼主:
应该是先导型的,线圈里面是个铜棒,铜棒里面有根套着弹簧的铁心,再前面是个塑料,上面有个孔,可以将气体排出,来推动电磁阀的阀芯,就不知道,线圈中的铁心如何会动作,以前学校里学的只有通电导线或者是磁体才受洛伦磁力的作用.将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C:
电磁阀的机械部分,分常开和常闭(就是常位状态),就是通电闭合和通电打开:电气部分,分220V直接通线圈,还有220V整流为直流使用的(在线圈帽子子里整流)。常见的几种,还有其它的。
这个了解,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D:
渡铜是为了防锈,塑料头不会生锈

网友E:
通电时线圈得电,吸合打开,反之失电则闭合

网友F:
楼主还是先买本关于电磁阀的书籍看看。
这样快多了。

网友G:
你所说的工作它是靠220或其它的电来驱动那个铁棒再由铁棒推动那个塑料然后就有了 转换了
    我的理解啊
你所说的工作它是靠220或其它的电来驱动那个铁棒再由铁棒推动那个塑料然后就有了 转换了
    我的理解啊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通电后铁心会动,还有铁心不能直接推动阀芯,有塑料隔着的,而且塑料是死的,不能动!

网友H:
这个简单,线圈通电产生磁力,磁力克服弹簧力使铁芯向上移动,打开先导气阀,压缩空气得以进入主阀上面的气动腔室,气压再克服主阀弹簧力,压下主阀杆,主阀动作!失电后先导阀被关闭,压缩空气关闭并且主阀气动腔室与大气连通,立即降到常压,主阀弹簧作用使主阀杆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