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05-16):
我用的事GX8.0 编程软件,但不知道怎么把
插入方式
改为
改写[
/b]方式
请老师指教

网友A:
这是一个电脑初级的问题!
请您按您键盘上的Insert键或者小键盘上的INS键进行切换!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我用GX时这个问题也捆扰我很久,在我一次狂敲键盘时发现原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C:
就是啊。看来这些细节平时也得多注意。

网友D:
所以要先有些电脑基础

网友E:
我用GX7.0 编程软件不能上传和下载程序,出现提示框:由于已登录关键字,请输入当前的关键字。
不知啥原因?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