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8-05-16):
在GX软件里写的梯形图程序怎么样转换成SFC?

网友A:
在 工程 按键下有程序类型的转换,如果你的程序是一定格式(就是能转换成SFC的格式)编写的话就能转换
在软件左上角的 工程--编辑数据---改变程序类型
不会贴图片 只能做附件了

网友A:
第一发图片原来这样就行了 啊

楼主:
非常感谢!再问一下这个图片是怎么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