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8-05-16):
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时,校验码怎样去设定还不清楚,请各位资深人士给点提示,我知道是给相应的参数代码,就传输相应的参数,还有采用那种协议格式进行,我也不太清楚,我手上的资料没有明讲采用那种协议进行通讯.

网友A:
不好意思``新手``不会```````顶一下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B:
生成一个CRC的流程为:
1、预置一个16位寄存器为0FFFFH(全1),称之为CRC寄存器。
2、 把数据帧中的第一个字节的8位与CRC寄存器中的低字节进行异或运算,结果存回CRC寄存器。
3、将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最高位填以0,最低位移出并检测。
4、如果最低位为0:重复第三步(下一次移位);如果最低位为1:将CRC寄存器与一个预设的固定值(0A001H)进行异或运算。
5、重复第三步和第四步直到8次移位。这样处理完了一个完整的八位。
6、重复第2步到第5步来处理下一个八位,直到所有的字节处理结束。
7、最终CRC寄存器的值就是CRC的值。
此外还有一种利用预设的表格计算CRC的方法,它的主要特点是计算速度快,但是表格需要较大的存储空间,该方法此处不再赘述,请参阅相关资料。

楼主:
谢谢2楼的详细回复

网友C:
采用那种协议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