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一个整屏大小的键盘一弹出,就显示要输入数据的原有数值!

楼主(2008-05-16):
怎样让一个整屏大小的键盘一弹出,就显示要输入数据的原有数值!

网友A:
你在软件里50好窗口上文本显示元件的后面在新建一个数值显示元件 地址和你那个输入软件的地址一样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那只能有一个可以看到,如果有多个数值,那在一个键盘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