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16):
TO K1 K1 K1 K1与TO K1 K1 H1 K1与TO K1 K1 K4M0 K1有什么区别?

网友A:
TO K1 K1 K1 K1与TO K1 K1 H1 K1与TO K1 K1 K4M0 K1

TO:BFM写入指令。使用该指令时,必定有特殊功能扩展模块。该指令即对特殊模块的BFM区写入数据,以对其参数进行设置和传输。

以上不同就在于红色标出部分:其向NO.1特殊模块的BFM区1#参数中写入的数据内容不同(指定的地址不同)。

网友B:
首先,描述一下To指令。

To指令的格式为: To  M1  M2  S  n
其中:M1 为 单元号  0-7常数
      M2为 BFM号    0-32767
          S为  传送源,可以为常数也可以为软元件
      n为传送的点数  1-32767

因此 TO K1 K1 K1 K1与TO K1 K1 H1 K1的区别仅仅是S的表示格式而已。
TO K1 K1 H1 K1与TO K1 K1 K4M0 K1的区别是,前者S为常数1,而后者需要整合M0-M15来值,比如M0为1,M1-M15的值为0,那么此时的效果等同于TO K1 K1 K1 K1或者TO K1 K1 H1 K1

以上!

网友C:
是三菱的PLC吗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