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024是什么

楼主(2008-05-16):
各位:请问在三凌AOJ2型号PLC程序中有用到L1024的辅助元件,这是什么类型的元件

网友A:
L1024其实就是我们用到的M1024你可以试试,输入M1025看会不会变成L1025

网友B:
有断电保持功能!

网友C:
锁存继电器,可以设定为:保持/非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