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08-05-16):
大家好,我的8.34L的编程软件在XP SP3下打不开,无法创建新程序,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可以用7。08

楼主:
请问各位你们是SP3下使用吗?

楼主:
今天下了一个7.08的装了可以用,为什么更新的8.34不能用呢?不知道杨工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B:
是软件和你的操作系统有些冲突,你要不在本站下个最新版的中文版试试看,如果还不行要么换系统要么安装英文版的编程软件

楼主:
我的8.34L就是工控论坛下的。

网友C:
8.0的软件很讨厌安装了无法使用

网友D:
把你安装的软件完全卸载,重新安装该软件,注意:不要选择上"监视专用软件",选择的话不能创建程序,只能监控程序!

楼主:
我现在下了一个GHOST的XPSP3系统再装8.34L一切正常,原版安装升级的SP3就不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8.34L就是工控论坛下的

网友F:
WXW168
安装中监控那项是不能选的 选了安装后就不能建新工程
我是新手当时没仔细看安装说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如果是更高深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