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三菱伺服电子齿轮比计算

楼主(2008-05-16):
请问一下三菱伺服MR-J2S-40A系列配马达,变速比马达小轮为10齿,大轮为40齿怎样计算转一周的脉冲数量,电子齿轮比怎样设定。怎样计算才能使它每转一圈都在一个起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你的驱动器的 NO3,NO4的参数没有改还是初始值的1:1的话
一圈脉冲数因该是131072/1*1/10*40=524288
这个在使用手册上有很详细的说明啊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B:
说明书已经很详细了,想学习最好去自己看书。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NO3,NO4的参数已设定好。但伺服马达不够快。脉冲频率已调到上限100000HZ.我设定的模式是位置控制用的是相对位置控制指令。在不改变NO3,NO4的参数的情况下,调节一些什么参数能够让伺服马达更快!我有伺服器说明书但因为刚学对那些参数不是很理解。还望赐教同,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B:
"在不改变NO3,NO4的参数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能改齿轮比呢?然后调整单位距离脉冲数。如果不改, 那就木有办法了...
混灌水区的!

网友C(2008-06-29):
集思广益!

网友D(2009-11-25):
学无止境+++

网友E(2010-04-13):
楼主和各位大大能发个说明书给我吗
youqinhui@126.com

网友F:
拜师学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