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将程序复制到WORD

楼主(2008-05-17):
怎么样将GX软件里的程序复制到WORD?
还有就是300ma的电流能够驱动一般的继电器吗?谢谢
[ 此贴被yzr520在2008-05-17 11:37重新编辑 ]

网友A:
在GX里先打印成PDF或XPS格式,再转换成WORD;
300mA可以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B:
通常普通的继电器不会超过50mA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非常 感谢

楼主:
PDF可以转换成WORD

网友C:
你装了PDF的文件,并选择这个打印机,用GX打印后自然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