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AD模块

楼主(2008-05-17):
站长你好,我公司好几台设备所用的DA模块近期出现同一故障,输出无电压或电流或者输出值小,无法控制外围设备,别的模块都正常,我检查了基板和电压都正常,控制元件阻值都正常。换上系的模块就正常,清站长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如果换了模块就OK的话,那就是模块的问题了。
有2个可能:
1,硬件故障
2,上面的旋钮给人调过了

楼主:
谢谢站长帮忙
站务管理